请教用PLC控制两个轴同时或顺序运动

楼主(2007-10-06):
我想用一个台达PLC控制两个伺服同时或顺序动作
例如:用DDRVI指令,用它控制时就是X轴用它输出个脉冲,Y轴也用它输出脉冲。
请问:这个指令可不可以同时经X,Y两轴同时发脉冲,或顺序发脉冲(顺序时为X轴正在运行时,给Y轴也发)
谢谢!!

网友A:
从概念上讲,应该是可以的。不过XY轴应该各有各的独立控制接口。

网友B:
同时运动好像有点难,可以一个轴一个轴的

楼主:
请问什么叫独立控制器呀,是不是单独的伺服控制器?????
到底能不能两个轴同时动????
一个PLC可以控制吗?不用加任何定位模块吧???

网友A:
需要XY轴有各自独立的输出接口,以及内部控制指令。具体情况建议查阅原厂说明书,或咨询原厂。

网友C:
各位好!
我现在设计一台冲床用送料机.用三菱PLC(FX1S30-MT)控制松下伺服马达,送料长度用指拔开关(4位十进制),指令用DSW FNC72,当我改变指拔开关值时,送长度会改变,各位高手怎样编写程序.怎样才能读取到数据寄取器的值?请各位帮忙或共同探讨.急急!QQ:22084642/NCFYWW@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