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语言开发
vb数据库访问,无响应

楼主(2007-10-06):
有个问题请教 我用vb做了个程序,要定时访问sqlserver,有时这个sqlServer连不上,程序界面会没响应,就像死了似的,用doEvents也不管用,不知哪位知道如何避免这种无响应,

网友A:
作个出错处理
ON ERROR GOTO ERROR
貌似这样写的

网友B:
对于你的这个问题想在贴上得出完整解答很难。就算是有些能力的网友看到你的贴子,或者没有时间或者未必愿意,又或者怕今后有更多的竞争对手。

楼主:
看来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啊、、、、

网友C:
会不会访问太快了,减慢试试.或不在定时访问前判断一下状态再访问

楼主:
不是访问太快了 而是在访问(open)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网友D:
试着改一下超时时间

楼主:
改过了,不知用其它编程语言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E:
最好在访问的机器上面安装sql客户端
www.chinadacs.cn

网友F(2007-11-06):
是不是可以用一个时间段来控制访问,如果超时则放弃本次访问例如:
Do
'此处加入您的访问语句
'如果访问成功,退出循环
loop until "此处加入时间控制条件"
这样,如果数据库访问成功,可以提前退出循环,否则等到一定的时间后,系统自动退出数据库访问功能。
我们在现场设备的数据采集方面就采取这用的方式,不知道是否有参考价值?
请各位高手评判。

楼主:
安装sql客户端有什么作用?
FanRen630:
我是每隔大约十妙就要去访问数据库一次。你说的方法不凑效啊

网友G:
好好的看一看VB中的ADO控件的属性们,里面有关于连接时间,ADO当前的动作,无响应的处理的属性。

楼主:
唉 我用的是ado对象,没有用控件,不过倒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