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关于ABB变频器控制的心得

楼主(2007-10-06):
在我公司使的变频器中,绝大多数为ABB,在使用过程中,曾出现过这样的现象,在正常运行过程中,变频器会突然停止运行.变频器的控制调速信号是采用智能仪表AI808进行控制,在出现故障的同时,中控室内的电灯会闪一下,变频器停止运行后,显示出的信号为AI<MIN FUNCTION,重启后又一切正常.经多方查证,在将参数3001由FAULT改为LAST SPEED后,用了两年,再也没出现过同样的情况.

网友A:
你30组参数选FULT.在出现故障的时候当然就惯性停车了.正常啊

网友B:
非常正常,你给定的模拟量小于你13组参数设定的最小值报故障了,而你之后把这个故障屏蔽后,当然不报了!!

网友C(2008-03-18):
一点经验,需要注意了

网友D:
请教高工2674MADJ是神么?(ACS510面板用)

网友E:
给定的模拟量小于你13组参数设定的最小值报故障了,而你把这个故障屏蔽后,当然不报了!!

网友F:
多交流就能知道这些小故障的排除方式.QQ交流群532475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