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电位器耐用

楼主(2007-10-06):
生产线调速度张力使用了绕线电位器,但是很容易坏,常常影响生产,各位,知道什么电位器比较耐用吗??

楼主:
是0.47K的

网友A:
我们这也用绕线电位器,正想找到合适的电位器.

网友:
有详细介绍说明吗

网友B:
线绕电位器,选功率稍大一些的,线比较粗,更耐磨,寿命长.

网友C:
用带碳刷的
也可以用电子电位器

楼主:
电子电位器????

网友C:
电动车的手把就是电子电位器,通过手柄旋转磁钢,霍尔传感器输出0~5V直流电压

网友C:
以前有介绍,不过找不到了

网友D:
用数字电位器。

楼主:
数字电位器????????

网友C:
数字电位器就是用2个按钮方便上升/下降调节模拟量输出,一般人操作不习惯

如果有大体积内部带碳刷的还是比较耐用,要末涂点黄油也会耐磨损

楼主:
明白,哪里有卖啊??

网友E(2008-10-10):
可以选高寿命的电位器

http://www.tztx168.cn

网友F:
涂点黄油也会耐磨损 ,这个观点我支持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数字电位器就是用2个按钮方便上升/下降调节模拟量输出,一般人操作不习惯

如果有大体积内部带碳刷的还是比较耐用,要末涂点黄油也会耐磨损

网友H:
使用数字电位器,非常可靠,经久耐用,它是非接触式的,但要进行二次开发,成本高,有兴趣的话我帮你做一个,保证好用

网友I(2008-11-27):
同意楼上的 ,不过可以考虑大功率的电位器,耐磨,这个比较经济实用

网友J:
支持楼上说的,这样做比较经济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