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现象!

楼主(2007-10-06):
各位老师:
小弟在调试西门子的430的机子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难题,是一个恒压供水,用pid控制。当在公司的时候外加原传压力表拨动表针的时候反应一切正常,而到了现场安装管道中的时候到了设定压力的时候变频反应正常以很低的频率运行,但是一旦到了低于设定压力的时候变频器的频率不升高,像没有反应的一样,有反馈,断电后重新送电后又正常,过会儿又这样,现在两台新机器都这样,愁死人了!唉!!!!

网友A:
建议查一下压力表的电源输入与信号输出,电线是否有虚断?是否有漏电或短路?压力表的安装位置是否恰当?

网友B(2009-09-15):
调一下电机的机械特性调到百分之一百五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