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FRN11G11UD-4C1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7-10-06):
请教高手:
    有一台富士FRN11G11UD-4C1变频器,运行时有12HZ频率,但是电机不转,测它的输出为0伏,现在确定为主板故障.SPWM从SA529993IC输出,请问如何下手?         谢谢!

网友A:
   “运行时有12HZ频率,但是电机不转,测它的输出为0伏”

1、先检查主电路,直流部电压是否正常;
2、如正常,检查逆变模块驱动电路,是否有输出;

网友B:
检查纠正电路吧

网友C:
我这也有G11主板
需要请联系15937122328
QQ:164431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