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tys STB有人用过吗?

楼主(2007-10-06):
是不是类似西门子ET200,没有人谈论哪?

网友A:
Advantys STB应该说和西门子的ET200S比较类似,但是ET200S主要还是以配合西门子的系统为主,强调的是Profibus接口;而Advantys STB则更为开放,它补充了施耐德以前以Momentum为主的分布式I/O产品线(Momentum的功能更为强大,但在性价比上STB可能更具优势,另外在更低端环节施耐德还有Advantys OTB产品,不过在项目上建议优先考虑Advantys STB和Momentum)。目前Advantys STB支持以太网、CANopen、MB+、Profibus DP、FIPIO、Interbus、DeviveNet等主流的通讯总线。除了标准的分布式I/O功能以外,Advantys STB的总线接口模块上还集成了Modbus从站通讯口,可以连接HMI等设备作为现场终端。另外还可作为中继通讯环节再与一些CANopen、Modbus设备连接。其实只要看看产品样本就可以对Advantys STB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