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wicc5.1不能激活(没装授权)激活到20%就取消激活啦,请大家指点。谢啦。

楼主(2007-10-06):
(无正文)

网友A:
首先,您这个问题发布在GE的板块有些不合适。
其次,您应该确认您项目中使用的外部变量不超过演示版要求的64点。
然后,您应该确认您的项目名以及项目保存路径中不能含有中文字符。
最后,您应该确认您没有把Wincc5.1安装在XP系统下哦。

楼主:
yuanle;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谢谢!造成这个原因应该是没装授权的缘故.但是wicc6.0的版本没授权能打开呀?

网友A:
这个问题和没有安装授权是没有关系的,因此您应该确认您的项目点数不应超过64点,否则需要安装授权。
Wincc6和5.x相同,不安装授权的情况下项目使用点数不应超过64点。
您应该新建一个项目,如我所述,不要使用中文字符作为您项目的项目名。不使用外部变量的情况下,没有授权不影响项目激活。
当项目点数超过了wincc的授权点数,Wincc提供信息框提示用户。
综上所述,您的问题不是由于没有安装授权所导致的。
最后,请不要继续在该贴中讨论此问题,您应该在Siemens自动化软件板块来讨论您使用中的问题。

网友B:
授权网上随意下载,5.1是中文版,不一定是授权问题

网友C(2007-11-12):
请参考下面的连接, 有比较详细的解答.
http://www.smart-sys.cn/article/show/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