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FM350-2和增量型编码器的使用

楼主(2007-10-07):
FM350-2和增量型编码器的使用.我有一台设备上有三个液压缸,现在想用拉绳编码器器来控制液压缸的行程,现准备用一个8通道的计数器,由于没有使用过FM350-2模块.请教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使用液压缸带模拟量传感器(4-20MA) 0-27648

网友B:
楼上的提仪不错!
液压缸用拉绳编码器带模拟量(4-20MA)信号输出
信号处理方便!
同时做同步控制也较容易
我公司有成熟产品
上海精浦机电有限公司成都办事处
电话:028-86285090

楼主:
呵呵!谢谢!ZHDEXIN
由于液压缸已经安装到位,如果再考虑有安装在液压缸带的传感器,那改动就很大了啊

网友C:
FM350里有张光盘,上面有帮助文档,跟着文档做一遍大概1个小时就可以搞定!相信自己一定能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