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真搞不懂!!!!!!

楼主(2007-10-07):
各位大侠,想请教一个比较幼稚的问题,松下伺服驱动器的脉冲输入为什么要做成四根线的,按里说三根就够了.正转信号,反转信号.地线.

网友A:
要看它的内部信号接口模式或对外接线的适应能力。比如差分输入(不特指这家),就必须为2对差分线,光耦输入则考虑外接既可能共阴,也可能共阳,所以也提供4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