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改单相来用

楼主(2007-10-07):
都知道可以
那单相改三相行行呢?

网友A:
可以的 。只是功率下降

网友B:
功率会下降,约1/3左右.个人认为,但没有试验过.

网友C(2009-03-16):
看是不是三角形连接,不是的话改成三角形,去掉电容U1、V1、W1分别接A、B、C三相就可以

网友C:
但单相电机绕组要类似三相电机

网友D:
那要看绕组是什么样的了,电工网www.diangongw.cn

网友E:
一般情况下单相电机都是两组线圈的.并且两组的阻抗都不一样.如何改?

网友F:
单相电机就当单相好了,只有主副两个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