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灯镇流器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7-10-07):
  电感日光灯的镇流器起的作用是什么?怎么判断一个镇流器是好还是坏呢?

网友A:
镇流器正常工作时是限流.启动时产生高压.点燃灯管.判断一个镇流器是好还是坏一是测电阻.二是测工作电流

网友B:
电工技术联盟群6046537
多多交流

网友C:
电子镇流器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判断好坏?

网友D:
镇流器的作用一,起辉时(起辉器断开的瞬间),镇流器会产生一较高的自感电势与电源电压迭加,使灯管两端得到较高的起辉电压;作用二,起辉后它作为一只阻流线圈与灯管串联,使灯管两端的电压被降到额定值。

网友E:
电子镇流器好坏的判断方法就是找一个好的灯管放上去。如果灯管工作正常,那就是电子镇流器坏了。不过我个人很不喜欢用电子镇流器。理由是坏得快。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选用便宜货的原因,灯管烧黑快,电子镇流器本身也坏得快。老式电感式的可以作为长明灯连续开很久(大于2年)都没什么事情。

网友F:
哪位来个接线图?

网友G:
镇流器和启辉器中的电容组成LC振荡电路啊,瞬间产生高压使荧光粉放电产生辉光啊!

网友H:
   猴子电工说的准确:

1、作用一,起辉时(起辉器断开的瞬间),镇流器会产生一较高的自感电势与电源电压迭加,使灯管两端得到较高的起辉电压;
2、作用二,起辉后它作为一只阻流线圈与灯管串联,使灯管两端的电压被降到额定值。
3、因为日光灯管需要高压500v才能起辉,起辉后正常发光工作电压低70v;

网友I:
楼上说得好,顶一下!

网友J:
电感日光灯的镇流器可以看作是电感的一种

网友K:
同意以上看法.

网友L(2010-02-06):
同意以上看法.楼上说得好,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