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PLC的比较

楼主(2007-10-07):
请问点数相近,性能相当的国产40点以下的PLC中,哪个公司的何种型号性价比最高,在本人看来,还属海为的最便宜了,不知各位有何见解

网友A:
价格是次要的,关键东西要好使,编程要方便

网友B:
和利时呢

网友C:
海为PLC,功能和西门子相近,但使用更方便!!!可和我联系聊聊.QQ:280550811,TEL:13806009540

网友D(2008-04-04):
支持国产plc,支持海为plc。海为的产品优势就在于通讯和模拟量。QQ:352555733  13969461589

网友E:
记号!顶顶!学习!记号!顶顶!学习!

网友F:
哈哈,我想性价比最好的应该是矩形科技V80系列,前天几天刚去一个客户哪里,他们是做绕线机的,需要做一个断线检测,要求在2ms内停机,以前用过几家,速度都达不到,用我们的程序替换,每秒扫描次数在760-822次之间,就是速度在1.3ms左右。如果采用中断T型图,速度更在1ms之类。各位不妨做一个实验,用自己PLC做一个小程序,让后加上一个加法指令,看看一秒之内,加法指令的结果是多少!当然PLC的速度只是其中之一!还有其他,例如抗电磁干扰的能力等等。

国产PLC现在遍地开花,性价比最优的,非V80莫属!

网友G:
测速?能给程序范例看看吗?

网友F:
其他家的PLC不知道怎么写,我就用一个1秒的定时器,在定时器没有到的时候就一直做加法指令(+1),直到定时1秒到为止。加法的结果就是1秒内的扫描次数,当然,测速是可以写一些测试语句,例如大量的逻辑指令,浮点数运算,高速脉冲输出以及高速脉冲记数等综合一下.

网友H:
南瑞MB20系列的一体化模件

网友I:
大家好
介绍下。我是德国CO-TRUST PLC江苏代表处的。我PLC主要特点是。和西门子200的PLC完全兼容。因为在德国的生产工厂原先就是西门子在德国的OEM生产工厂。西门子的200PLC原来都是我厂生产的不对外销售直接供给西门子,然后西门子贴牌再对外销售。CO-TRUST PLC扩展模块方面能扩展的点数是西门子的一倍等于小型的300PLC。价格方面比西门子便宜20%-30%。 在南京的办事处也接一些西门子200本体解 密和维修(适当的收取点劳务费^_^),有朋友想近一步了解我们PLC的可与我电话联系。

CO-TRUST产品亮点
产品 亮点 备注
CPU224 1 快速、支持RS232编程
                 2 内嵌PID自整定算法
                 3 内嵌Modbus通信协议支持
                 4 网络读写字节数扩大至200bytes
                 高速输入滤波
CPU226 1 快速、支持RS232编程
                2 内嵌PID自整定算法
                3 内嵌Modbus通信协议支持
               4 网络读写字节数扩大至200bytes
                5 高速输入滤波
                6 支持CO-TRUST的EM277
CPU224+ 1 快速、双通信口、支持RS232编程 CPU224+将于2008年4月开始接收订货
                     2 高速输入滤波
                     3 内嵌PID自整定算法
                     4 PORT0口内嵌Modbus通信协议支持
                     5 支持外接电池与存储卡(不支持程序上下载)
                     6 支持CO-TRUST的EM277
                      7 支持MPI主站
CPU226M 1 快速、三通信口、支持RS232编程 CPU226M将于2008年5月开始接收订货
                    2 高速输入滤波
                    3 内嵌PID自整定算法
                    4  PORT0口内嵌Modbus通信协议支持
                   5 支持外接电池与存储卡(不支持程序上下载)
                    6 支持CO-TRUST的EM277
                    7 支持MPI主站
CPU226L 1 快速、三个通信口、支持RS232编程
                   2 网络读写字节数扩大至200bytes
                   3 内嵌PID自整定算法
                   4 PORT0口内嵌Modbus通信协议支持
                   5 支持外接电池与存储卡(不支持程序上下载)
                   6 支持CO-TRUST的EM277
                    7 支持MPI主站 将于08年4月起支持
CPU226H 1 具备CPU226L的所有特性 将于2008年3月底开始接收订货
                    2 支持200KHZ高速输入输出
EM231-7HC32 1 高速、高精度(16Bit)
                            2 自带10VDC电源输出
                            3 特别适用于电子尺信号采集
EM231-7TF32 1 8点J/K型热电偶
                           2 光电隔离
                            3 自整定PID算法
EM231-0HF32 1 8点电压
                           2 光电隔离
                           3 高精度(16Bit)
EM231-7ND32 1 2路NTC或PT100+2路电流电压混合输入
                            2 光电隔离
                            3 特别适用于中央空调或灭菌设备
EM231-7PF32 1 8点热电偶(7种类型)
                           2 光电隔离
EM231-7PC32 1 4点热电阻
                            2 光电隔离
EM232-0HF32   4路电流电压输出
EM222-1HH32   16路继电器输出
EM222-1BL32    32路晶体管输出
EM221-1BL32     32路输入
EM277 DP从站模块
PSC266-3AT33 1 基于PLC技术的整体式专用控制器,支持CPU226L的所有特性
2 集成28路模拟量,20TC+4AI+4AQ
3 特别为回流焊设备而定制

行业需求与解决方案要点
设备 关键需求 解决方案 方案优势 典型客户
1.挤出机 温区多,机筒温度控制有水冷或风冷,温度滞后大难以控制

首选:CPU226L+EM231-7PF32 CPU226L内嵌自整模糊控制算法温控PID,温度控制 动态性能好,控制精度正负0.5摄氏度,最高可达64个回路,子程序库不占CPU数据及存储空间。 金纬机械
备选:西门子CPU+EM231-7TF32 7TF模块集成模糊控制PID算法,温度控制动态效果好,控制精度正负0.5摄氏度,编程非常简单。
2.中空吹瓶机(壁厚控制) 控制闭环速度要求很快 CPU226L+EM231-7HC32 CPU226L: 速度快,逻辑指令0.15us,浮点8us,综合速度约为西门子同类产品的10倍,目前其它中小型的CPU无法达到此速度满足要求 乐善机械
3.高端注塑机 EM231-7HC32:高速、高精度模拟量,带10VDC电源输出,方便电子尺信号测量与控制 广州华研
4.中央空调 单机头需要两路温度及两路压力 首选:(CPU224+)+NTC模块 CPU224+:双通信口,一个通信口可以与HMI通信,另外一个通信口可用于楼宇系统或联网。支持中文微打。 南京五洲
5.医疗灭菌设备 备选:(CPU224+)+热电阻模块 NTC模块:集成两路普通模拟量输入及两路NTC(或PT100输入),无需变送器或两种模块,成本低。模块采样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 新华医疗
6.无铅回流焊 温区多,通常需要两个以上通信口 首选1:PSC266(回流焊专用) 基于PLC的整体式解决方案,集成度高,体积小,带PID自整定温控算法,通信口支持RS232,性价比非常高。有三个通信口,一个与PC机通信,另一个与变频器通信,还有一个可以与分析仪通信 日东
7.波峰焊 CPU内嵌自整定PID温控算法,通信口支持RS232,节省485编程电缆
备选:西门子CPU+EM231-7TF32 PID模块自带自整定PID算法
8.工业锅炉 温度压力信号非常多,闭环回路多 CPU226L+(EM231-0HF32)+32DI+32DO 回路数多,CPU集成PID,不占数据及存储空间而CPU速度快,可以满足多回路控制要求。EM231-0HF32模块是隔离高精度型,抗干扰能力强。 江苏万达
9.工业电炉,煤转气设备 模拟量采样信号多,模拟量输出也较多 (CPU224+)+(EM231-0HF22)+4AQ 工作环境相对恶劣,有一些高频信号,模块抗干扰能力强,采样精度高稳定。

co-trust plc 江苏代表处

伏子成 13813375207
025-84573635 85986195

网友J:
大家好,我是台湾亚锐公司的,如果大家需要微型PLC的话,我给大家推荐亚锐电子的FAB和SR。亚锐电子是台资企业,产品主要销往海外市场。这两款PLC在国外口碑都很好。大家不妨去www.array.sh上自己看看。需要报价的朋友可以跟我联系:

黄琦先生(销售部)
电话:025 52801556 转:304
手机:13770824735
传真:025 52801218
电邮:huangqi@array.sh

网友:
三菱的FX1N,程序895步,1秒循环532次

网友K(2008-05-09):
co-trsut plc是西门子PLC综合速度的10倍。

网友D:
怎么我发的帖子看不到

网友D:
看到矩形科技的测试plc速度的方法,把手头的2个国产plc测试了一下:

1:北京kdn k3系列plc1055次/s

2:厦门海为plc4412次/s

在程序容量为0.257k时3882次/s

在程序容量为0.4k时3389次/s

在程序容量为1.6k时773次/s

以上数据都是实测,希望有条件的能把其他的plc的测试贴一下,做个比较

sdzzdwf@126.com    QQ: 352555733    13969461589

网友L:
国产PLC精品 正航40点继电器输出仅售499元
正航国产A5系列PLC指令兼容西门子S7-200系列产品,支持梯形图和语句表编程;支持200余条功能指令;支持两路高速计数;已经大规模应用于各种工业场合,性能稳定,质量可靠,外形美观,是替代进口PLC的最佳选择.

正航A7系列完全替代西门子S7-200,可以直接使用STEP 7软件编程。

网友M(2008-07-28):
永宏的PLC属于中小型PLC,性能还是不错的哦,价格今年也已经做过调整,有优惠.

需要可联系我QQ:358951173  电话0592-8268391

网友N(2009-09-07):
海为已经面市5年,在通讯和仿真这一块已经是做到国内所有品牌中最好的了!只有一些功能没有完全面市,但没有人会说海为PLC不好用,海为plc产品质量差!请各位见证!谢谢!交流QQ:997678952   13850078137

网友O:
一、 科威PLC与三菱FX2N系列PLC软件完全兼容,48点以下完全兼容!三菱程序如无特殊功能可直接用三菱软件将程序写入科威PLC!

二、科威PLC为双端口,RS232为编程和触摸屏用,另一端口为MODBUS协议,可作主/从站!

三、如为网络型,集成CANBUS总线!通讯距离10公里!!!

四、模拟量型PLC本机带4AI/4AO/8DI/8DO,可通过总线协议扩展任意多I/O!

五、为支持国产自动化事业我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免费培训!

六、可随时向我公司索取产品样本!我们将第一时间送到您手中!

  七、24小时技术支持随时与您面对面!我与您只是您与您的电话之遥!

  八、技术支持手机:13545534615   0757-83611266

网友P:
我觉得深圳市九天丰菱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PLC性价比最高!

不信你试用下!

联系人:13632720656(谢生)

网址:www.szflyingtec.com

网友Q(2010-11-09):
SIEMAUTO系列自动化产品以成熟的技术、稳定的质量、卓越的性能赢得客户的信任与采购。SIEMAUTO系列PLC模块,包括SM7-200,SM7-300系列模块,产品系列最全,技术在业内占绝对领先,精度高,速度好,与西门子S7-200,S7-300系列CPU完全兼容,使用方法简单, 即插即用。
SIEMAUTO还研发、生产5611通讯卡,307开关电源,PPI电缆,MPI适配器等附件,品质优良,价格优惠,完全替代西门子相关产品,今年还有更多产品陆续推出。
SIEMAUTO系列PLC还提供了32DI、32DO、8TC、4RTD、4AO等大点数模块,大大拓展了系统的控制规模, 组合也更加灵活紧凑,极大地提高了SIEMAUTO系列PLC整体的性价比。
SIEMAUTO系列自动化产品性价比高,价格与同类西门子产品相比,可以降低15%~30%的成本,盈利空间巨大,请广大自动化用户赶快抢购。
更多产品信息请登陆公司网站www.siemauto.com

欢迎广大自动化用户与我们联系洽谈
深圳市西马特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创业路中心工业区10栋428室
联系人:袁小姐
电话:0755-26068785
传真:0755-26068852
QQ:1035129228
email:sales@siemat.net

网友R:
北京腾控的PLC有自己的特点  不晓得和其他家比较如何。

网友S:
呵呵;还是稳定性最主要,国产的还要努力;

网友T:
标题:编程自动化、低成本、高性能的PLC使用方法
编程自动化的AutoNet64平台PLC使用方法
采用ETN以太网数据库式现场总线的AutoNet64型PLC控制器,不需要通信编程,也不需要电脑联接驱动编程,编程自动化。硬件联通好,再画画屏幕显示图形,PLC逻辑填表,不需编程自动联接数据库,自动控制系统就成功。具体使用方法如下:
第一步分配数据库:每台PLC有64个点,模块开关拨到“000”,64个点的数据库号依次为itema1—itema64,模块开关拨到“001”,64个点的数据库号依次为itema65—itema128,……依此类推,该数据库号全网共享,平台上任何一台PLC及任何一台电脑用每一点的数据库号可以读写全平台上任何一点数据,不需要通信。
第二步设置每个PLC的输出输入属性:输出输入每8点为一组切换,64点8组设置,每个输入点可以设置为任何品种传感器,用电脑联接模块,用提供的可编程设置软件工具填表方便地完成上述设置。这样模块每个点均分配给自动控制系统的每个传感器和输出开关,模拟量输出也用同样的方法设置,并将上述二个设置编成WORD表格,即自动控制系统监控点表,便于查询和PLC后续设置。
第三步电脑测试:电脑上安装可编程设置软件工具,并在电脑上运行提供的常驻软件udboard,此时将所有PLC模块与电脑用以太网连起来,电脑上可编程设置软件可以直接读到系统任何一个点的数据,也可以输出控制,系统连通成功。
第四步组态软件应用系统连通:用组态软件画图形显示及按钮,与可编程设置软件一样,所有显示与输出按钮均自动与PLC每个点数据库连通了,不需要通信,使用电脑的自动控制系统已成功。
第五步PLC控制逻辑设置:用电脑上的可编程设置软件工具,用逻辑填表对模块进行PLC控制逻辑设置,控制信息平台共享,不通信很方便。PLC设置功能足以满足各种自动控制设备的要求。PLC设置完成,拔掉电脑,所有PLC均脱机自动控制了。
到此,整个自动控制系统完成,可以现场安装调试了。
(详细介绍见工控论坛技术论文)
结论:AutoNet64型PLC由于不需通信和免驱联接,比西门子等PLC使用大大方便,而且成本只需五分之一。
常熟市电子仪器厂 徐绍衡 13002134589 138128083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