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MicroWin V4 SP4的安装问题,请指点

楼主(2007-10-07):
我的电脑原来安装的是S7-200的软件MicroWin V4 SP3 ,后来在西门子的网站上下载了一个SP4的升级包,安装的时候说是让先从控制面板里卸载 V4,然后再重新启动安装程序。我将原SP3卸载后,再次安装SP4时仍然出现相同的提示。
后来我又安装了V4.0,后又将其卸载,现在连V4.0 SP3再次安装的时候也出现相同的安装提示,不能安装。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请高手指点!
小弟先谢了!!!

网友A:
这估计要改注册表或装系统了

网友B:
我有SP4原包
不用装V4.0包

网友C:
怎么说哪,补丁就是补丁.再西门子的软件与系统结合的密切,一点问题都是问题,

网友D:
在系统磁盘里找到安装文件夹,删掉试试。

网友E:
估计是你卸载的不干净.

楼主:
如何解决?

网友F:
没有安装microwin4.0正式版,也能安装microwin4.0 sp4/5

将下列注册表项导入,即可安装microwin4.0 sp4/5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MicroSystems\Common\Update32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MicroSystems\Common\Toolbox\Components]
"CountLibs"=dword:00000001

用notepad新建一个txt文件,写入下列内容: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MicroSystems\Common\Update32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MicroSystems\Common\Toolbox\Components]
"CountLibs"=dword:00000001
存为***.reg文件。双击将其导入注册表。
然后去www.s7-200.com上下载一个Microwin4.0SP4的升级包,直接安装……然后……睡觉

这么晚还不睡觉

网友G:
将注册表中的所有关于step7 micro 的相删除即可。

楼主:
多谢,我试一试。

网友H:
你没卸载干净SP3,重新卸载或采用优化大师、超级兔子或手工卸载,然后重启电脑再安装SP4,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I:
建议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