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西门子plc 高速计数器

楼主(2007-10-07):
我使用高速计数器PV=cv产生中断,来计算一个圆盘的转速脉冲,圆盘上面均匀分布有三个孔,使用接近开关efector II-3015-akng(250Hz)来获取脉冲信号。当脉冲低电平为1ms,高电平为20ms时,无法获取圆盘转速,当圆盘速度降低到足够小时,能够读取速度信号。这是怎么回事啊?盼回!

网友A:
接近开关额定频率250Hz?如果额定频率真的是250Hz,那就是它的频率特性太差了。1mS的低电平,对西门子PLC的高速计数器来说,不会有问题。

网友A:
就拿S7-200来说,它的高速计数器所能响应的低电平最低宽度为:德国产的一般在35μS-40μS,CN牌的约38μS-45μS.---经验数据,这是我们的每个产品的必测数据。
  楼主的低电平宽度为1mS,应不是PLC问题。

网友B:
当圆盘速度降低到足够小时,能够读取速度信号。这是怎么回事啊?盼回!
把接近开关靠近一点,看有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