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13问题求助

楼主(2007-10-07):
AN T 1
L S5T#1S
SD T 1
如何实现上述精确1秒的时间震荡,且不受系统扫描时间的影响

网友A:
不知道楼主实验过没有,采用自复位的方式进行定时器的控制编程在西门子的PLC中是不起作用的。
如果楼主希望采取此类方式,那么复位就不可以使用自复位,而需要使用中间变量,如M,DB等复位。
楼主可以在CPU属性中设置时钟存储位来得到1秒时间震荡。

网友B:
中断就不受系统扫描时间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