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关于可控硅加热控制

楼主(2007-10-07):
温控仪控制可控硅加热,既可以用双向可控硅,也可以使用两个单向可控硅,但是一般都建议使用两个单向可控硅,宇电的说明书上解释是两个单向的比一个双向的损耗更小,更加可靠,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双向可控硅工作时正负波形不对称,其结果一是精度差,二是损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