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变压器能否用三相220V

楼主(2007-10-07):
安川伺服变压器能否用三相220V的变压器?谢谢!

网友A:
中小功率的安川伺服驱动多为220V供电,因而用国内的380V三相动力供电系统时,必须采用380V到220V的三相变压器降压供电。或者在功率不大的情况下,比如几百瓦,也可以采用220V单相供电。

楼主:
谢谢,波恩前辈!本人是用18.5KW安川伺服,做涂布机收卷.买的时候没有特意看电压,而买了个三相220V的变压器.怕有问题,让心里有个底!

网友A:
18.5KW,功率不低了,建议核实说明书,看看供电电压到底是如何描述的。

楼主:
AC190-AC230V

网友A:
那就放心用好了!

网友B:
18.5KW安川伺服这么大功率,为什么不用直流拖动?
经济又实惠。

网友C(2009-03-03):
SANO三相智能型伺服变压器是专门针对中国电网与交流伺服电机所需电压不匹配而设计的超小体积的三相伺服变压器。该产品解决了传统变压器笨重、发热、耗电、安装难等问题,与工频变压器有本质上的不同,在性能上有质的飞跃。该变压器的容量可以从0.5KVA到60KVA,满足了所有伺服电机电压的匹配。

SANO伺服变压器可配伺服电机:
三菱伺服, 安川伺服,三洋伺服,富士伺服,日立伺服,
松下伺服,AB伺服,台达伺服,东元伺服,等所有进口,国产伺服系统

主要功能:输入:三相四线380V 50HZ/60HZ 输出:三相三线220V 50HZ/60HZ
产品尺寸: 长155MM*宽110MM*高40MM

功能特点:
(1) 智能型(随需应变)
自动调节伺服系统所需电流,输出电流不受电网电压波动的影响,使伺服电机发挥更好的性能
(2) 灵活安装
体积小(巴掌般大小) 随意安装
(3) 安全可靠
质保五年,没有返修率,寿命长达二十年以上
(4) 贴合中国使用环境
300%至500%的过载能力,可长时间连续工作
承受苛刻使用环境:周围空气温度-65℃至+68℃,安装海拔可达4500m
(5) 低价格
较传统工频变压器便宜
(6) 性能优越
无干扰,不发热,耗电少,输出能量稳定

典型应用:
数控机床,加工中心,包装机械,纺织设备,自动化生产线等二十多个自动化设备行业
产品选型
IST-----C-----100------ R
005 : 0.5KVA
010 : 1.0KVA
015 : 1.5KVA
020 : 2.0KVA
……
600 : 60.0KVA

深圳市三锘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755-83765658
e-mail:sales@sano-sano.com
http://www.sano-sano.com

网友D:
 没问题,主电路AC200-230V  正10-负15%,50/60HZ

网友A:
sano的朋友能否明确给出这种所谓的电子式变压器的工作原理,以及额定负载点的功率因素、总谐波失真度指标。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于谢谢,网友A前辈!本人是用18.5KW安川伺服,做涂布机收卷.买的时候没有特意看电压,而买了个三相220V的变压器.怕有问题,让心里有个底!

不是很理想,通常我们的电源一般大于380V ,输出的电压大于220V ,有时会到240V. 有可能报警,我用过,后来该为输出三相200V 的变压器.正常. 如果你的输入电压能保证稳定在380V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F:
在中国要想电压稳定的情况很少,一般情况下都是高的,所以最好自己有个总电压的稳压器,以保证伺服,电机等能正常工作。

网友G:
没问题的,以后安川电机有任何问题都可以与我联系的,13910185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