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钻的调速器

楼主(2007-10-07):
大家好,我们用的电钻是无级调速的,它是怎么控制的,谢谢了

网友A:
我曾经也提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B:
可控硅调压,原理和调光台灯电路差不多.

网友C:
最简单的可控硅调压

网友D:
同意
顶一下

楼主:
有图吗?电机是交流电机还是直流?

网友E:
下面引用由郭庆党在 2007-10-10 21:47:00 发表的内容:
  可控硅调压,原理和调光台灯电路差不多.
--------------------------------------------------------------------------------------------
 赞同

网友F:
只用可控硅可以了么?还是加点保护的东西。

网友G:
有图吗?电机是交流电机还是直流?-----------------------------------------------------------电钻用的电机是串激电机,交直两用

楼主:
也就是说,输入AC220V还是DC220V都可以用对吧

网友H:
可控硅调速

楼主(2007-11-22):
哦,今天看到书了,那个按钮就是电位器,对吧???

网友I:
手电钻一般为串激电机,交直流两用,调速电路同吊扇无级调速器差不多

网友J:
那个按钮零件结构很精致的,上面有滑动调速元件,限速和锁速机械零件,换向开关,电容等.

楼主:
谢谢,电工九段

我还没有拆开过,不是很清楚,

网友K:
那种电机是交直流两用的。

楼主:
两边有个碳刷的那种吧,

网友L:
可控硅调压

网友M(2009-03-01):
可控硅调压的!只是都是超小型原件。

网友N:
“我们用的电钻是无级调速的,它是怎么控制的?”

1、手电钻一般是串励直流电机,交直流两用;

2、串励电机的机械特性是软特性,即转矩与转速是反比关系,转矩大时,速度会很快降下来;转矩小时,转速很高,称飞车现象;

3、所以使用手电钻时,尽量不要空转,应加载后启动,负载大时转速低,负载轻时转速高;

4、所以手电钻的速度时随着负载大小而变化的,不需要调速装置,也没有调速装置;

网友O:
楼上的朋友好像现在很多的手电钻都有调速装置,和正反转的开关。而且也很需要有调速的,比如在装上螺丝刀头当成电动螺丝刀使用时有调速时候用起来就比较方便的。

网友P:
他是用可控硅斩波调压的.

网友Q:
调速用的是双向可控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