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中模拟量显示连接

楼主(2007-10-07):
在画面上显示流量的数据可直接在输入输出框中设置为输了型,然后在输出连接变量即可,我见一例程画面上还在事件中连接了C动作,如下:#include "apdefap.h"
void OnLButtonDown(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 lpszObjectName, char* lpszPropertyName, UINT nFlags, int x, int y)
{
    }
有点搞不懂了,请教大家.

网友A:
这个事件是按鼠标左键执行这段程序,在这里没有什么用,因为程序是空的,可能写程序的人原先想做点什么,结果什么也没有做,忘记删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