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QM1H

楼主(2007-10-08):
最近我公司有个PLC断电后总是自动转到编程模式,不只是啥问题?以没出现过这个问题。

网友A:
看看DM6600 得数值 或下载程序的设置

网友B:
是你编程的时候的初始状态设为编程状态,改为运行或监控状态就好了.

网友C:
应该是这样的啊,同意楼上

网友D(2008-09-16):
呵呵;连上手编器了没有?

查一下DM6600是多少?

网友E:
同意楼上 的观点

网友F:
你把启动设为:掉电前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同意楼上 的观点

网友D:
手编器连上的话记得断电前要把手编器放到“RUN”位置上;

网友H:
手编器连上的话记得断电前要把手编器放到“RUN”位置上

网友I:
同意3楼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