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求教,关于提升机回馈制动

楼主(2007-10-08):
一台提升机,电机采用永磁电机,额定电压是300V,转速一般在额定转速以下,电源为直流300V蓄电池供电,请问这样的工况如何实现回馈制动? 以下分析有无不当之处?

假如300V直流电压一直加在全桥上,重物下降的时候拖动转子,则定子绕组可以产生反电势,但因为速度低于额定转速,所以反电势一定小于额定电压,因此,此时直流母线上不能产生反向电流。

如果要产生反向电流,是否必须把直流母线断开?要回馈制动,蓄电池和全桥之间是否需要添加附加的升压电路?

谢谢大家的指导。

楼主:
请大家帮助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电机采用永磁电机,额定电压是300V,转速一般在额定转速以下,电源为直流300V蓄电池供电,请问这样的工况如何实现回馈制动?”

1、设电机正转时,起重提升;
2、当直流300V蓄电池供电时,电机正转,起重匀速提升,电机力矩等于重物反力矩,电机电流为I;
3、当直流300V蓄电池反接供电时,电机反转,重物下落,此时重物拖动转子发电,当电流等于I时,电机发电制动力矩等于重物动力矩,重物匀速下落,蓄电池进入储电状态;

网友A:
4、重物下落时,开始转子加速,感生电势大于电源电压,对电源产生储电电流,电机产生发电制动力矩,当转子转速大到储电电流I产生的制动力矩与重物动力矩相等时,转速稳定,重物匀速下落;
5、在发电回馈制动中,重物的重力势能不断的转变为电能储存于蓄电池;

楼主:
非常感谢刘兄的指点。

但问题是,我们的应用场合中,不允许有重物下降时电机转速过高、使感生电动势大于电池电压的情况。

对于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处理? 谢谢。

楼主:
再问,请大家指教。

网友B:
呵呵!我最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不知道您那边是永磁同步电机还是直流无刷电机,我跟同行讨论的方法是用boost电路升压,每单元按照2.25v充电。换算到您那既是338v充电,提高电池的使用效率,但有得就有失,频繁的充放电会影响电池的寿命,特别是现在普遍使用的阀控铅蓄电池。

网友B:
补充:前一个帖子的前提是电机在空转的状态,如果电机有工作电压,那就是另外的情况了,电机工作在第二,第四象限,母线的电压等于发电电压加上施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