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6kv,200kw的变频器那个性价比最好?

楼主(2007-10-08):
厂里想定购两台高压变频器6kv 200kw的,不知道哪个牌子的性价比最好请大家给个意见谢谢!价格在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A:
200KW/6KV的2套高压变频器不会少于100万..
建议方案:
1) 高压保护柜1台(可以用原有6KV电机启动柜改制)+
2)6 /0.69KV容量560KVA干式变压器柜1台+
3)(220)190KW/690V带工频降压启动旁路柜2台+
4)690V/190(220)KW低压电机2台(可以将原有6KV/200KW)电机改制
系统估算造价在65万以内,如果高压柜和高压电机改用,还可省10万

网友B(2009-02-09):
您好!我公司是专业生产高压变频器的生产厂家,质优价廉,如有需求请来电咨询朱先生:15162862161.www.lipubp.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