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中研华ADAM-4024模块的变量都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10-08):
组态王中研华ADAM-4024模块的变量为: ADMW ADMRB ADMSV ADMEV 这4个变量都是什么意思,有用过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2007-12-24):
组态王中寄存器列表

 寄存器格式  寄存器dd范围  读写属性  数据类型  变量类型  寄存器含义  备注
AOdd  0~3 读写 FLOAT I/O实型 模拟量输出 4通道
DIdd  0~3 只读 BYTE,BIT I/O整型,I/O离散 数字量输入
BYTE类型,返回4位状态;
BIT类型,返回某位状态 4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