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元件准确技术指标

楼主(2007-10-08):
请问接触器。熔断器,空气开关,热继电器,按钮的额定电流怎么选取。
比如接触器的额定电流=电机电流的多少倍(不常启动,和常启动的设备)
我有一个系数大家看看怎么样
接触器的的额定电流=电机额定电流*(1-1。4)【不常启动设备】
接触器的的额定电流=电机额定电流*3【常启动设备】
熔断器的额定电流=电机额定电流*(1。5-2。5)
空气开关的额定电流=电机额定电流*3
【熔断器和空开作用有相似的地方用不用拉开范围】
熔断器的额定电流=电机额定电流*(1-1。2)
PLC的CPU和PLC的模拟量模块用的熔断器多大?
象电动阀,稳压电源用的熔断器多大?

网友A:
空气开关的额定电流=电机额定电流*3??? 1.3吧!!
熔断器的额定电流=电机额定电流*(1-1。2)?? 好象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