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功功率和无功表的问题

楼主(2007-10-08):
大家都知道,有功表计量的是设备实际用电损耗,而无功表计量的是铁损和线路损耗等等。
但是,当用电设备不工作的时候,即有功表停止转动的时候,为什么无功表还在转动?此时,无功表计量的是什么?
  小妹在此不痞赐教了,谢谢!!

网友A:
你的变压器也不工作了吗

网友B:
无功的意思是电路中不用来做功的电能.这样的电器如电容,电感等等.......这些即使你的直接用电元件不工件,但它们还存在.故而.....................................

网友C:
所有带磁感的都会消耗无功

网友D:
  “无功表计量的是铁损和线路损耗等等。”

1、“铁损和线路损耗”都是有功功率,无功表不计量!
2、无功表计量的是设备的无功功率或无功电能;
3、“当用电设备不工作的时候”,即没有功功率,也没有无功功率,即有功表停止转动的时候,无功表也停止转动!
4、你的有功表停止转动的时候,无功表还在转动是因为无功表和有功表不在一个电路里;
5、这样你的无功表转动测量的是其它运行设备的无功电能;

网友E:
刘志斌工程师:
      有功表和无功表同接在一样的线路上,检测原理上是如何实现的,就是两个表是怎样区分有功电量和无功电量的。请教了。

网友D:
1、有功电度表,只能检测有功电能,因为只有有功电流同电压同相位,电度表转动;
2、无功电度表,可以用有功电度表代替,但接线方法不同,侧无功时,只有无功电流通过时,电表才转动;

网友F(2011-05-17):
“当用电设备不工作的时候,即有功表停止转动的时候,为什么无功表还在转动?”

当所有用电设备都停止运行时,变压器就处在空载运行,变压器在变压时是要用到无功功率的,所以变压器在空载时有功功率电度表停止计量,无功功率是照一样计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