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为大虾能帮忙解答几个关于S7-300处理模拟量的问题

楼主(2007-10-08):
[b]1。使用热电阻和热电偶与SM332连接时,如何处理信号干扰(干扰很大)?
2。使用热电阻SM332模块时候,PLC的显示值为7FFFH,或者8000H,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
3. PLC读值溢出是一般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谢谢大家呀,急!!!小弟邮箱romanphy@163.com[/b][/i]

网友A:
小弟有点愚见:
1、用屏蔽电缆,屏蔽线一端接地。
2、是不是没转化呢?
3、没转化容易益处,假如是100度,不转化就成了1000了。
具体还要看大虾们的指点。

网友B:
可能是干扰
根据现场情况检查一下
是不是没接补偿导线啊
显示最大值一般是断路情况或干扰严重

楼主:
谢谢大家,能来帮我解决问题,我用的热电阻只有一根补偿导线,我把每种接法都试了一次,最后试好了,但是没有找到根本原因啊~!
还希望大虾们接着指点小弟啊!!

网友B:
看一下模块接线是否正确
西门子很多模块接线挺怪异

网友C:
工作做细一点

网友D:
是干扰的问题,1用屏蔽电缆作为信号线
2接地要接好3用温度变送器进行信号处理将其转成电流信号

网友E:
可能是干扰的问题,注意正确接地.

网友F:
接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