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关于HMI的问题,急需解答

楼主(2007-10-08):
我的HMI是OP73,控制器是cpu312c,软件是Wincc flexible compact 2007.
问题如下:
1.我想机器在运行时,如果某一位(例如DB51.DBX0.3)变为一,HMI上的某个BUTTON的被景颜色就会变,怎样才能做到?
2.我想机器在跑时,如果出现错误,PLC程序就会把某个地址(例如DB50.DBX0.1)设为1,就会有screen跳出来,说明错误原因。
3.跳出来的字对话框的解释会有所不同, 因为错误有很多原因,是不是要做很多对话框?
4.WINCC的LAYER的概念是啥?
谢谢帮助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我在一个screen中放个button, 按一下这个button,当前的screen消失,另一个screen出现,怎样才能做到?
我的plc程序需要做啥?Wincc 要做哪些设置?
谢谢赐教

网友A:
有些应该是基本的.
对话框应该不用做那么多,只是对话内容变而已.
wincc的layer是层,画图的概念,是定义图元素画在哪一层上,可以单独按层控制它们的行为.

楼主:
谢谢赐教,BUTTON的被景颜色怎样改?我使用的是OP73,有啥简单方法吗?谢谢

楼主:
我把我的问题整理一下:

我的HMI是OP73,控制器是cpu312c,软件是Wincc flexible compact 2007.
问题如下:
1.BUTTON的被景颜色怎样改?例如 机器是在auto mode 状态下运行,auto mode得被景颜色就会改变。

2.我在一个screen中放个button, 按一下这个button,当前的screen消失,另一个screen出现,是不是在此Button的event<active<screens<active screen<screen name中选择要激活的screen就行,别的啥也不要设置。
3.我想机器在跑时,如果出现错误,就会跳出对话框,提示出现的错误,我想使用Alarm View功能
我的想法是把不同的错误在plc程序中给同一个整型的(error tag)赋一个数值,我想在Wincc里按不同的数值给出不同的错误提示,这种想法可行吗?(在我的项目中,我把DB1 中的+0.0的type 设为INT,name设为error tag)
这里面有三个小问题要问:
  3.1  Alarm Management 各项的大致功能是啥?
  3.2 Alarm Class 是咋回事?会出现不同的画面吗?
  3.4 如果像我的想法, 在Alarm Management 要做哪些设置?

4.我的项目要求还要在screen出现机器的状态提示,这是一直都要存在的,但是显示内容也不同,我的想法和处理error一样,但我不知道wincc这端该怎样处理比较方便。

以前很少接触plc,HMI也是第一次弄,项目比较急,望回复,谢谢。

谢谢帮助

网友B:
很实用的啊,可以的

楼主:
听说一般plc中都有某个地址知道HMI的screen是哪个screen,西门子有这功能吗?具体是啥用法?

楼主:
我想在HMI上按一下按钮,PLC程序作一个判断,条件符合就从当前SCREEN跳到另一个SCREEN,怎样才能做到这样功能,PLC端有哪些指令可以做到这些?

网友C:
很多的问题,看看资料就可以解决了
而有的问题是无法做到,一般也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

楼主:
我的HMI程序DOWNLOAD 一半就DOWNLOAD不下去,电脑那端没问题,会不会是我hmi坏了, hmi是新买的,打电话到西门子,说是有可能HMI的OS坏了,不知有哪位高手遇到同样的问题,是怎样解决的?

网友D:
新买的不会这么容易坏吧

网友E:
os是系统更新,是软件,说它坏了,似乎没道理。你的软件是最新的2007版,屏的版本可能与它不匹配,可咨询西门子。如果不匹配,就必须OS。不匹配,HMI程序DOWNLOAD 一半就DOWNLOAD不下去。不过下载前应先作一致性检查,一般能发现问题。

楼主:
我要在HMI上显示机器运行的状态,我把机器运行分成12个状态,想使用button的text list功能, plc端程序我把1到12赋给一个tag,然后在button的text list选,但我不知道该怎样弄,因为text list 有好多种情况,而tag只有一个,wincc这边怎样才能知道机器的状态?
 如果用多个tag代表机器运行的状态,一个tag对应一个text list, 但是text list选后,底下的tag又要选, 不能使一个对应一个。
急需求教,谢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