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在1140V电源上的隔离开关

楼主(2007-10-08):
本人最近和煤矿打交道比较多.遇到1140V的电源.有时要用到隔离开关.哪位知道什么型号的隔离开关能用到1140V上.电流大约在200A左右.急盼/?/?

网友A:
1.产品的用途和适用范围:
    GN□-1.5/S200-1.6户内隔离开关(以下简称开关)主要适用于交流50/60Hz,额定电压1140V,最高电压为1500V,额定电流为200A的户内装置。除作隔离电源之用外,还可用于不频繁的接通和分断电路。
2.开关的技术特点:
    2.1开关为开启式,主电路极数为三极,操作方式为手动,开关附带三极连体的熔断器座和一小型继电器作为开关的附件。该开关的设计充分吸收了国内外先进技术,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工艺水平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具有设计结构合理、外型美观、工作可靠的特点。

网友B:
GK-400/1140   额定电压1140V  额定电流400A   广泛用于煤矿电力系统
0391-6673068

网友C:
特价库存清仓
品牌 名称 型号 数量 备注
OMRON 联轴器 E69-C06B 9
光电开关 E3Z-D61 5
接近开关 E2E-X2D1-N 1
微动开关 Z-15GW22-B 23
时间继电器 H3Y-4 DC24 30S 2
时间继电器 H3Y-4 DC24 60S 1
时间继电器 H3Y-4 DC24 5S 1
接近开关 E2E-X2F1 20
温控器 E5CZ-Q2 2
温控器 E5EZ-Q3 2
变频器 3G3JV-A4015 1
断线报警插件 E53-AZ03 1
中间继电器座 PYF14A-E 39
微动开关 ZC-Q2255 5
光电开关(微型) EE-SX470 1
电源 S82J-05024D 1
触摸屏 NT31-ST123-EV3 1
A7B-M(对) 2
A7P-M-1(对) 1
固态继电器 G32A-A20-VD DC5-24 10
安全地毯附件 D9M-T3012 1 全新

FUJI 按钮 AH164-TFY11 4
按钮 AH164-TFW11 2
接触器 SC-4-0 AC220 18A 1
蜂鸣器 AH164-TX2BE 1
按钮 AR22FOR-1OY 1

日本松下(NAIS) PLC模块 FP2-Y64T 3 少端子,包装完好
日本松下(NAIS) PLC模块 FP2-C1D 1 少端子,无包装,样机

日本三菱 PLC FX0N-16EX 1 全新

日本丸安(MARUYASU) 三角警示灯 BLR-30(Y)-G 1 黄色
三角警示灯 BLR-30(H)-G 1 蓝色

日本普莱特(PATLITE) 警示灯 RU-24-B DC24 1 蓝色

韩国奥图尼克斯(AUTONICS) 时间继电器 CT6S 1

日本SMC VHS400-04 1
VHS30-02 1
磁开关 D-Z73 1 全新
LC5-1-T1 1 旧,能用
电磁阀 SY3120-5LZD-M5 1 旧,能用
磁开关 D-A54 1 旧,线短

日本CKD APS-6D 1 全新,包装完好

日本日东(NITTO) 接头 30SH 1

日本和泉(IDEC) 端子 BN15MW 1
天津联华中科电气成套设备销售有限公司
宋志伟  TEL:13116144145

网友D:
TO 平和
   请问,国产低压隔离开关(刀开关)2000A及2000A以上的,除了HD11和HD17系列外,还有什么其它系列哼型号?

网友D:
 TO 乙卯兔
   请问,国产低压隔离开关(刀开关)2000A及2000A以上的,除了HD11和HD17系列外,还有什么其它系列哼型号?

网友B:
我们生产KBZ系列开关,QBZ系列起动器,隔离开关选用真空的,型号GHKZ-400/1140V    不是真空的型号GHK-400/1140V   主要用于煤矿.

网友B:
只有真空隔离开关有200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