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帮我

楼主(2007-10-08):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在线监控系统,关于数据库方面遇到问题,数据库不能实时更新,请教大家该如何处理?邮箱:lizhiqiang992@163.com,希望大家多多赐教!

网友A:
什么监控?什么样的数据库?不清楚!

网友B:
两种可能:一、在线数据没有传输到数据库,检查通讯系统。
二、数据库没有实时更新功能。

网友C:
要实时到什么程度?

网友D:
有的数据库必须关闭才能把内存的数据写进去,你先加个关闭库的操作看看。

网友C:
不妨参考一下某些组态软件的实时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