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英威腾的清心: INVT-G9-004T4变频上的器件

楼主(2007-10-08):
问英威腾的清心: INVT-G9-004T4变频上的器件 :底板上的Q2/Q3/Q4是什么器件?因为此机这三个器件已经烧糊,看那个位置应该是5v或者16v的稳压管吧?还有R76是多少的电阻呀?也烧糊了。
先谢了!

网友A:
Q2:2SC3325
Q3:2SC1623
Q4:2SA1313
R76:100欧 0802

楼主:
谢谢 《清心: 》鼎力相助!论坛看你很多回帖感觉你是女的吧?

楼主:
R76我用放大镜看有点像470呀,那就是47欧,您肯定吗?

楼主:
Q4:2SA1313找不到,用BC807替代可以吗?

网友A:
哦!真对不起!是我查错了,那个电阻是1/4W 47欧的。抱歉的紧,要不是您细心还真要出问题了。
三极管Q4不能用BC807代替,你可以将你的邮址告知,我们可以给您快递过去或者您和我们就近的办事处联系一下,看看他们能不能给你一个或从废板上拆个给你。
祝您工作顺利!

楼主:
哇晒!英威腾的人这么复责任!还这么热情,说真的,我第一次接触英威腾的产品,正不知道怎么样呢,产品先不说,售后一定不错。
还有,为什么这三个管子会烧呀?模块刚侧过没有问题,但是还不知道会不会殃及到A316J光耦?

楼主:
有一个这么坚强的后盾,搞英威腾的应该比较容易。

楼主:
对不起,再问您一个问题。
R88也烧糊了,我分析是不是512=5.1K呀

网友A:
不清楚具体情况,不好下结论。
您可以来电询问,就近办事处技术人员和总部客服中心。

网友A:
R88:1/8W 10K

楼主:
Q2/Q3/Q4上面都是怎么标的呀?今天去买2SA1313人家给了个5C给我,而2SC3325人家给了个6C给我,  2sc1623给的是L6好像是原型号。

网友A:
看看能否找到:下列规格的三极管
Q2、Q4:MMBT4401TL1
Q3:MMBT4403L

楼主:
越来越胡涂了!根据
Q2:2SC3325
Q3:2SC1623
Q4:2SA1313
那么Q2=Q3=NPN 的   Q4=PNP

但是,你又说
Q2、Q4:MMBT4401TL1   =NPN的
Q3:MMBT4403L         =PNP的呀

网友A:
今早自己去查看资料,确定规格是:
Q2:2SC3325(CEY)
Q3:2SA1313(ACY)
Q4:2SC1623(L7)
目前在维修时可用MMBT4401TL1/MMBT4403L来代替。

楼主:
好谢谢!这么早!
我因为这几个管子都烧糊了,线路也烧糊了,便画了一张图,怎么也觉得有点不对Q2  Q3的B极和输出是一样的,按现在您的说法如果是个对管感觉就还可以。但是因为线路有点看不清楚,还分析不出来,我拍了张照片您能帮我看一下吗?您的邮箱是多少?我发到您的邮箱里,在这里我发不上来呀。

网友A:
一直在忙,没上来看。
要不你留个电话,我们给你回过去,这样太慢了。

楼主:
我的联系方式是13671356950

楼主:
我看过了是刹车部分出问题导致烧毁这几个管子的,
另外是不是
Q2、Q4:MMBT4401TL1  = 2X
Q3:MMBT4403L    = 2T

网友B:
楼主果然是高手 快把人家连人都骗来了

楼主:
我知道我问的多了点,可是这牌子咱也不熟,再说这机器也不知道大家熟不熟,反正已经停产了,我想也就“清心: ”知道吧,看她回英威腾的都回的很好。我现在也是骑虎难下,答应给客户弄的,现在问题这么多,要是这几个管子就管刹车的话,我就不要这几个了,另外加个斩波器就是了。费劲死了。

网友A:
把这局部的图贴上来,希望能帮助你早点修好。
如果感觉比较麻烦,建议你还是发回公司来修吧!

楼主:
太感谢您了!有新情况再向您请教吧

楼主:
PS2701应该是刹车的光耦对吧?我在不装模块的情况下将2701的3/4脚短路,模块FP25R12KE3 的14脚电压会从-9v变成15v说明我的Q2/3/4安装都没有问题,可是我安装模块后测2701的1/2脚始终是5v不会有任何变化,我的理解当我停车的时候(参数已经设定为减速停车)这个光耦应该会有动作才对呀。

网友C:
这几个三级管是制动用的,直流超过750才会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