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品牌的步进或伺服可以达到每分钟20000/RPM

楼主(2007-10-08):
请教各位!
 什么品牌的步进或伺服可以达到每分钟20000/RPM
 也请和我联络
  电话:87488586

网友A:
什么品牌的步进或伺服可以达到每分钟20000/RPM?
就是有估计你也买不起。
异步电机做那么高都不容易。20000,玻璃盘估计都要飞掉了。

网友B:
电主轴?磁编码器?

网友C:
步进基本上就别指望了。伺服也别指望永磁式的。

不知楼主想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D:
直流伺服应该能做到的

网友E:
直流伺服,同意楼上的楼上

网友F:
直流伺服,瑞士MAXON 的,关键看您怎么用啊,需要多大转矩呢?

网友G:
伺服电机没有这么高转速的,你问的是不是主轴电机?

楼主:
请问伺服电机最高速度能够达到每分钟多少转

网友H:
我这有瑞士maxon完全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还有就是你的电话打不通

网友C:
普通交流伺服的典型最高转速9000r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