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无线通讯模块的选择

楼主(2007-10-08):
   需要建立用于室内的无线传感器网络,不知道哪种无线模块合适。
   要求:功耗低,抗干扰强,自组网,网内传感器节点可以达到128个。
   有了解的,请指教啊。给电邮也行。
另外,无线模块除了有基于zigbee协议的,还有基于其它协议的吗?他们都有什么区别?
 谢谢各位先!

网友A:
室内的选择比较多啦有ISM频段的,无线网桥,数传电台(模块),ZIGBEE等都可以实现,基本上频率在150M以上的都有适用的产品,就看你怎么比较选择了

楼主:
这些都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