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触摸屏nt631的出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楼主(2007-10-08):
   前不久有个锅炉房的自控系统中的触摸屏出现了问题,业主让我们给维修一下,说一直显示日文界面,没有原来的画面了。我当时没去现场看情况,就让同事把屏拆回来了。拿回来之后,通上电,屏亮了,显示了初始的系统菜单,说明LCD是好的。我看了一下手册,手册中说明Nt631应该有个可以下载到屏中的系统。我在屏上几下,结果按出日文界面(不懂日文。。。。。汗),我又按了一个按钮,结果屏幕中出现 “消失中。。。。。”当时我大汗,心里拔凉拔凉,因为我还没有把屏幕中的画面保存,万一把屏中的画面文件删除了,就麻烦了。还好,后来通过英文菜单对比,删除的是系统文件,只要重装就可以了。我按照手册中的接线方式连接好电脑,按下“download system program"按钮,显示“erasing.....",一切正常 ,本应下载好系统程序就可以收工了。事情往往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问题出现了,屏幕上显示不能擦除系统文件。我又试验了几次,还是不行,询问了欧姆龙的上海技术咨询,证明了我的操作没有问题。这时候我判断是屏的主板上的硬件出了问题,有看了一下troubleshooting部分,其中有一条就是屏的flash rom有问题,原来屏的快闪内存是有寿命的,欧姆龙NT631C的闪存寿命是5年。但是我心存一个疑问,因为同时安装使用2个一个样型号的屏,而那个屏还是在正常使用。我于是把画面的内存也试着清除了一下(知道有2个一样的系统,画面也相同当然就敢这么干了0_*),结果成功清除,汗~~~~~~~~~~~~所以,我断定是系统的快闪内存有问题。
   打电话到欧姆龙技术支持询问维修,他们叫我打维修中心的电话,得到的结果是可以修理,最少1000人民币,最多2400人民币,而且需要3个月的时间。天啊,3个月,锅炉点火可是11月,没那么多时间,我和同事商量了一下,就在本地修理。我们找了好几家都不能修理欧姆龙的(可以修理西门子的),看来欧姆龙在北方的市场确实不行。不过还算幸运找到了一家。在修理期间,我去了现场,想把PLC里的程序和另一块好屏的画面导出来,结果还是碰到了麻烦。PLC的程序很顺利的导出来了,可是屏里的画面总是到不出来,软件和通信电缆都是对的,屏的设置也正确,就是总显示超时。我带的是个 IBM笔记本,不知为什么只有个串口2,我怀疑过可能是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本本连接PLC,上传下载都没问题,我也就打消了疑虑。没办法,只好把屏拆下来,送去欧姆龙叫他们搞。回到公司,我还是不死心,我把这块好屏连在了我的台式电脑上,通上电,意想不到的是居然画面导出来了。心里别提多高兴,可以省下不少的银子和时间。
    大概一周左右,坏屏修好了,维修的人说是主板问题,我表示怀疑,因为我打开看过,里面很干净没有烧过的痕迹,以及断脚,当时也没想那么多了,修好就好。我把好屏的画面稍微改动了一下,灌了下去,一切OK。

      通过这次经历,我又深刻的体会了一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尤其我们做工程技术,一定要事事谨慎,不打无准备之仗。遇到问题,先动脑,后动手。借此闲暇之际,我把这次经历写出来供大家鉴借。

网友A:
感谢您把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写出来,特此加精。

网友B:
欧姆龙NT631C的屏为何如此不稳定,我用了两年多80%的屏不是出现系统文件丢失,就是画面文件丢失,还有就是黑屏。真是郁闷。真不知是NT系列的屏不行,还是欧姆龙的屏本身就不行。害的我以后都不赶用了。

网友C:
我们坏过一只NT631C,不显示了,换了个新的

网友D:
很少用这种屏,学习了。

楼主:
哈哈,多谢捧场。

不过最近触摸屏坏的挺多的,还都是大公司的。这东西是不是寿命不长,基本上都是5年左右就出问题了。

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为什么现在工控机这么便宜了不用,很多地方那个还是要用触摸屏。

楼主:
哈哈,多谢捧场。

不过最近触摸屏坏的挺多的,还都是大公司的。这东西是不是寿命不长,基本上都是5年左右就出问题了。

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为什么现在工控机这么便宜了不用,很多地方那个还是要用触摸屏?

网友D:
市场的宣传问题了

网友E:
那是么,什么东西都是要靠自己的摸索和各位同行的帮助啊,齐心协力定天下嘛。

网友F:
没用过这种触摸屏,学习了.不过我们用的是eveiw触摸屏,也出秒现过黑屏.

网友G(2007-12-12):
我公司的四色印刷机有一次发生短路,触摸屏就不显示数据了,但可以进入下一个页面,就是设订数据没有了,没办法设订纸箱的尺寸,哪位老师指点以下谢谢

楼主:
如果有备份的工程文件,重新下载一下试试

网友H:
您好,

我是广州海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主任维修工程师,关尔佳,我们公司电子事业部主要从事工业显示屏触摸屏,工控电脑板,PLC,伺服放大器,变频器,电路板,各行业精密测控仪器电路板及工业设备和工业控制电子线路板卡(PCBA)的维修、生产、
设备改造以及相关工业技术的研发.更多信息请上我们公司网站.
www.gdhaite.com

希望有机会合作,谢谢

关尔佳
13728065775   020-89545035   传真020-85542220

网友I:
NT631的屏就经常出现坏灯管的情况,超烦人

楼主:
我还没碰到过

网友J:
学习了.这就是经验

网友K:
请教:NT631C-ST141B-EV1触摸屏,长时间不用导致触摸屏程序丢失,现无法连接使用,请问从那里能下载触摸屏程序,该怎样修复?

网友L:
我们公司有台NT631C,画面也导不出来,不知为什么??有高手指点一下噢!

网友M(2008-01-16):
程序丢了不容易找啊

网友N(2008-02-28):
我想跟您要欧姆龙的编程软件,请您慷慨一下不知是否可以。谢 谢

XL1617@163.COM

楼主:
to 振翅雄鹰:
欧姆龙的集成软件很大,用邮箱发不过去。可以在网上下载5.0以下的编程软件学习用。

to kqq:
首先查线,如果是自己做的仔细核对一下焊点。

那款触摸屏要用匹配的软件,自助资料库里有。

第三、触摸屏本体的系统要设置在传输模式界面才能上传和下载

第四、查硬件问题

网友O:
有修TP27西门子触目屏的吗?不能显示字符与画面,灯管好,检查处理能好几小时旧出现上述问题?真烦,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P(2009-04-22):
NT631C的屏显示系统不完整或不正确 我怀疑是系统文件丢失。请高手指点以下屏里面的画面程序会丢失吗?

网友Q:
一般不丢失,长时间不用就有可能!OMRON的触摸屏用了几年的话,不要随便去搞它,容易出问题,到时哭都没用!

专业维修改造OMRON触摸屏!NT31,NT31C,NT20,NT20M,NT631,NT631C,NT620等等

QQ:397331075

TEL:020-39581962

网友R:
nt631的遇到过这样的现象,重新下载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S:
呵呵,虽然没有接触,但是也涨了见识

网友T:
为什么我我的OMRON的触摸屏画面和我的电脑上的不一样啊,请教高手

网友T:
为什么我我的OMRON的触摸屏画面时间和我的电脑上的不一样啊,请教高手

网友U:
NT631C我还有好多个现货的,用到Q349709299

网友V:
虽然没有接触,但是也涨了见识

网友W(2010-08-17):
咨询一下楼主: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关键是系统程序安装没问题,但系统菜单出不来,只能进系统安装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请教了!

网友X(2011-11-03):
有一台欧姆龙触摸屏不能显示中文,拆开也没检查出啥问题,隔了一段时间就上了设备上,通电后显示中文了,可是用了一下午就又无法显示中文了,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