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VI56-GEC

楼主(2007-10-08):
Contrologix5000与西门子S7-300通过以太网通讯,用MVI56_GEC来实现。MVI56_GEC这个模块本人以前从来没有用过,请问那位大侠用过?可否谈谈运用编程以及配置的大体思路?

网友A:
这个产品的程序在PROSOFT的网站上就能下到,基本不用设置,直接套用,我这边用得多了

网友B(2010-12-02):
能发份资料吗?

16657210@qq。com

网友C:
别瞎扯,误导。

AB这头的配置稍微有点讲究,以太网的相对简单,我给你举个MODBUS的方式,稍微复杂一点,看看,直接上图给你看吧

网友C:
配置的输入输出点数需要查询一下

网友C:
要说,思路。嗯,还讲不清楚。

举个例子吧,类似于,一卡多机那种模式。

也就是说,用ControlLogix机架中EtherNet模式,等于把MV156理解成远程的一个以太网适配器。

意味着,类似于跟CONTROLOGIX与外围的一个以太网通讯卡,而此卡由几个变频器公用(我只是举个相似的例子)

那么有相关思路参考程序有助于你理解

如果,如果你曾几何时安装过RSLOGIX5000

请你打开例程,默认地址是:C:\RSLogix 5000\Projects\Samples\ENU\v16\Rockwell Automation

里面有个名叫 EtherNet_IP_PowerFlex4x_MultiDrive.ACD的程序

我的回答只是从原理上帮你理解,不代表一定严格遵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