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罗升-HMI
PWS6800和S7200通讯,有时闪“COM2通讯异常”

楼主(2007-10-08):
我把6800和S7200PLC进行通讯,发现有时候会闪“COM2通讯异常”,通讯线也是HITECH原装的,在论坛上也看到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估计是触摸屏本身有质量问题,我用HITECH一年了,发现HITECH的屏有很多问题难以解决,不知各位怎么看?

网友A:
有可能是干扰问题,换条好点的通讯线试一下!

网友B:
通讯电缆尽量远离交流电缆或器件,屏蔽一定要做好.

网友C:
我的现象还要奇怪些呢!也是6800的
宏指令如下:
@500=0
@501=0C2H
@502=320H
@503=0
@504=0
@505=320H
SYS(READ_BIT,500)
END
在没写入这段程序之前,PLC与人机一切正常,增加这段程序就提示
COM1:connection 1
(no response)
COM1灯不再是闪烁状态
PS:永宏的

网友C:
如果仅仅只在人机宏中写上面这些,离线模拟完全没问题

楼主:
牛牛不牛,你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究竟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C:
afei-s7:
已经将上面这段宏删掉,设备现正常使用;一旦加上这截程序就报警!
实在不知道是为什么,期待高手解惑

网友D:
To:afei-s7
请问你使用的S7-200是什么幸好?ADP软件版本是多少?能否可以将你的人机程序发给我?我可以测试看看
To;牛牛不牛
请问你是和什么PLC通讯?读位的宏指令和通讯没太大关系,除非是读不到PLC这个地址。可能将程序传给我,我试试看

网友C:
TO:福娃贝贝
FATEK的,FBS-60MA,现在设备已正常投入生产。
宏指令如下
@500=0
@501=0C2H
@502=320H
@503=0
@504=0
@505=320H
SYS(READ_BIT,500)
END
离线模拟OK,灌进去如下:
COM1:connection 1
(no response)
COM1灯不再是急速闪烁状态,虽然也是闪烁,但是闪烁频率极慢。U盘掉了,改天将程序发给你

网友A(2007-11-24):
www.acepillar.com.cn;天津罗升的网站,02223556000-2085咨询一下,HITECH的屏一直以稳定性自居,希望各位有问题积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