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触摸屏在一个连接下连2个设备时,出现COM口通讯异常

楼主(2007-10-08):
HITECH触摸屏,在一个COM口连接两个PLC设备的时候老是提示,COM口通讯异常;但如果在COM口只连接一个设备时,通讯正常,各位高手是否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站号是否分的清楚?

网友B(2008-05-18):
我也遇到了,我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艘不行啊

网友C:
可能是双通讯的问题吧,应该有可能是没有设置好或者是支不支持双通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