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系统问题

楼主(2007-10-08):
我做的数控机床中伺服电机不转动是什么原因阿?
 系统是运动控制卡发脉冲到驱动器,然后连电机,脉冲信号接线应该没有问题。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伺服有没有报警?

楼主:
谢谢刘老师!伺服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A:
伺服有没有使能?如何确认接线没有问题?是否确认真的有脉冲输出?

网友B:
伺服脱机试运行过吗?

楼主:
谢谢二位了!
 to:刘老师、波恩老师
脉冲输出采用脉冲+方向方式,驱动器端是差动输入。
现在电机与驱动器之间除了4根A、B相编码器(正负)外,只连接了4根脉冲与方向信号线(正负脉冲与正负方向线),都是按说明书连接的,没有其他连接线了。其他可选连线没接。
  上电后,驱动器显示已上电,且时间长了也发热,但三台电机电机没任何反应;接线检查过,没有松脱现象。因为没有驱动器操控面板,所以现无法脱机试运行。
   初次动手做,对问题描述的较粗略,麻烦各位了。

网友A:
什么伺服?是否需要使能信号?

楼主:
to刘老师:
  用的是台达的交流伺服驱动器,没有使能信号的说明阿。有个数字输入接脚厂家预设为SON,说明书上说当为ON时,伺服回路激活,马达线圈励磁。但这个信号没接,有关系吗?

网友B:
显然是没有使能!接上线,令SON为on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