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室外需长期运行的电机,防护等级应该为多少?

楼主(2007-10-08):
几十千瓦的大电机,基本上要求长年运转,在上海。
防护等级应该达到多少才符合规范?
麻烦请指点
不知道发在这里合适否

网友A:
在家里的能达到E级就行了.

楼主:
大哥,我说的是防护等级,而且肯定不可能在家里啊,当然是在工厂里面,哪位再指点一下啊

网友A:
是这样的<<IP22级就行了.

网友B:
IP等级?要露天工作吗?建议咨询有规模的电机厂。

网友C:
楼上这位同志说得对,咨询电机厂就得了.

网友D:
有没有条件给电动机盖房子?

网友E:
我们厂再常熟,露天用的是防爆电机.

网友F:
好像要ip53或则54记不清了

网友G:
最好ip54以上,一般的电机防护等级是ip44

网友H:
室外露天的达到IP65,你能做得到吗?
建议给机子建个小房间更容易解决。

网友I:
   IP44就可以了,

网友J:
听我的:IP55比较适合,最少IP54

网友K:
一般的电机,IP54就基本上可以了,最好在外面再罩上一层罩子.

网友L:
同意楼上的

网友M:
如果是露天的,需要IP67,就是雨直接下到上面也没事,如果有个遮挡的棚子什么的,IP65就可以了,偶尔雨淋或潮湿天气都没问题,如果能盖个房子什么的,IP54也可以了,要保证室内干燥。

IP67:水下1米或水直接浇在上面都没事情。
IP65:偶尔雨淋或潮湿环境,不能直接长期在水的环境下或水下
IP54:水溅或偶尔潮湿
不推荐IP54以下的

网友N:
下面引用由大天使在 2007-10-9 9:54:00 发表的内容:
  听我的:IP55比较适合,最少IP54
--------------------------------------------------------------------------------------------
IP55 几十千瓦的大电机,满足在上海长年运转。如是B5安装方式电机在购买电机的型号尾端注明“-W”室外使用,则电机自带一个防雨罩。紧跟IP第一个数字表示防水等级,第二个数字表示防尘等级。我们6KV 200KW以上电机(IP55)已使用数十年,室外冷却塔电机也是IP55。数字过大不经济,过小不够标准令人担心。

网友O:
IP67没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但还是没有权威的答复啊,我们的是IP54,不知道有问题没有,没有任何罩子和房子,直接露天

网友K:
IP54是可以了,为了保证电机不受太大的外自然因素的影响,最好外面加一个罩子,以免增加电机意外性的外因损坏.

网友P:
看了楼上的发言,有些道理,其实防护等级就是针对灰尘和水气的,IP44只能放水溅,IP54以上则可以防雨水淋,建议你采用IP54以上的防护等级电机!

网友Q:
汪泓: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0-8 21:52:00
    我们厂再常熟,露天用的是防爆电机

==========================
防爆电机代价太高,还是加个外壳,电机表面密封处理好

网友R:
IP防护等级体系
·按防护IP(Ingree protection)分类
   按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IEC 529 – 598和国标GB 700 – 86规定,根据水和异物的侵入的防护程度进行分类。如IP65,其中第一位数字即与表1中等级6对应,表示完全防尘。而第二位数字与表2中等级5对应,表示防止喷水进入,其余依此类推。

  (1)    防异物 特征 防护等级
等级 简述 防护细节
0  无防护 无特殊防护要求
1  防止大于50mm异物进入 防止大面积的物体进入,例如手掌等
2  防止大于12mm异物进入 防止手指等物体进入
3  防止大于2.5mm异物进入 防止工具、导线等进入
4  防止大于1.0mm异物进入 防止导线、条带等进入
5  防止小于1.0mm异物进入 不严格防尘,但不允许过量的尘埃进入以致使设备不能满意的工作
6  完全防尘 不准尘埃进入

表1IP分类防异物等级
  (2)    防水
特征
等级 防 护 等 级
简 述 防护细节
0  无防护 无特殊防护要求
1  防止水滴进入 垂直下滴水滴应无害
2  防止倾斜150的水滴  灯具外在正常位置和直到倾斜150角时垂直下
滴水滴应无害
3  防止洒水进入  与垂直650角处洒下的水应无害
4  防止泼水进入 任意方向对灯具封闭体泼水应无害
5  防止喷水进入 任意方向对灯具封闭体喷水应无害
6  防海浪进入 防止强力喷射的灌水或进入量不损害灯具
7  防浸水 以一定压力和时间将灯具浸在水中时,进入水量不有害于灯具
8  防淹水 在规定的条件下灯具能持续淹没在水中而不受影响

表2 IP分类防水等级和程度

网友S:
环境条件怎样,有没有腐蚀性气体,有没有易燃易爆气体或粉尘等,这些都要考虑。如果都没有,普通IP54的电机就可以了。以前厂里30KW的环境通风电机,直接放在外面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T:
蓝云给的资料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D(2007-12-08):
说IP67的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高一个等级,高好多钱的
经济的方法是IP54(本身各个方向的喷水就没问题)再外加小房子,完全没问题

网友D:
说IP67的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高一个等级,高好多钱的
经济的方法是IP54(这个防)外加小房子,完全没问题

网友U:
IP44的安装位置离地高过1M的话外加个罩也可以用。
我们这2台离心风机也是这样用。

网友V:
支持电工九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