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touch 与 Quantum 通讯

楼主(2007-10-08):
上位机 Intouch9.5 + MBEnet8.1.0.0 ,访问 Quantum CPU 的时候,CPU中的“4”寄存器按位访问时(4xxxxx:x),只能读取不能写入,查看MBEnet的说明也说是只读。 请问各位高手,Intouch 按位访问“4”寄存器就只能是只读么?或者有没有什么变通的方法? iFix 是可以按位读写的,所以PLC和以太网应该是支持的,关键在 Intouch 这边。

网友A:
置全位。
先读出4xxxxx,再全写4xxxxx

楼主:
多谢回复。这倒是个办法,不过太繁琐了。我有几百个这样的布尔变量,实在不行我还是改PLC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