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关于孔板流量计量程计算

楼主(2007-10-08):
各位专家!请问孔板流量计原定的量程是2700Pa的压差,后来发现量程偏小,想再提高一部分量程,请问怎样计算,需要做什么?谢谢

网友A:
我知道设计院采用的是软件进行计算,我也想知道,这个比较有价值,毕竟很多时候用于设计时差压小了,导致量程超限,那么就有必要进行量程扩大,一般我们把参数传到设计院,来帮我们算的。

网友B(2007-11-09):
谁有计算软件?

网友C(2008-11-11):
谁有计算软件?我使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