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的VersaMax PLC

楼主(2007-10-08):
请问如果如果是模旷的底板坏了的话,故障(FAULT)灯是否亮?

网友A:
Versamax系列有很多模块,你说的是通讯模块吗?(如GBI\EBI)如果是的话,Fault灯通常指示网络通讯的状态。

网友B:
应该是会亮的,不过FAULT灯亮不代表底板坏了。有很多情况的。

网友A(2007-11-11):
GE Fanuc series 90-30原来用的Logicmaster 90是否可以用CIMplicity Me代替?如果不行,你们可以帮我找一个Logicmaster 90可以吗,谢谢!有人说不是很兼容,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C(2008-11-11):
学习,刚接触这个,不知道如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