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DCS
请教:关于Honeywell系统的问题

楼主(2007-10-08):
请问朋友:压力变送器上显示的压力是208KPa,在控制室显示器上显示的却是147KPa ,且不停的变化.不知道什么原因?
1.量程:压变是0-1.0MPa ,已经调整为0-500KPa .下位机的量程也是0-500KPa .
2.接线:怀疑是接线不良,全紧一变.还是不行???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用万用表量一下电流,通过电流看可以判断是否是DCS通道或组态有问题

网友(2008-03-15):
看看DCS设置的量程是否匹配!

网友B:
楼上正解……
了解更多知识可以上我的博客看看
http://blog.sina.com.cn/salesm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