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m-400型氩弧焊机一故障请教

楼主(2007-10-08):
兄弟们:好
    我单位里有一台浙江海盐产的<海新>牌氩弧焊机,最近出现了故障:开始是无高频声,后来更换了高频板,有高频输出了,报警灯也不亮了.可是,又没有起弧电流了,量了输出电压,为直流60-70V.现在这台焊机起不了弧,不能工作,程序板`电源板`调制板等线路板都好,请各位兄弟帮我珍断诊断,到底什么地方坏了?谢谢!

网友A:
查储能电容是否损坏?高压包是否有供电?高压包是否有输出?

楼主:
谢谢老兵,今天我已经查出故障了,是六个整流二极管中坏了四个,现在已经修复了,谢谢.

网友B(2008-02-05):
我处有一台氩弧焊机,高压断续打火,但不工作,接触引弧也不起弧,老是粘,更换氩气,把子,和控制线路上的所有片子,故障依然存在,是无锡汉神的,请高手给解决一下。

网友C(2009-05-19):
我有一台上海产威特力WS-400D全数字直流氩弧焊机,出现了高频无法引弧的故障。各位同仁帮忙分析下发生故障的原因和排除办法,谢谢!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