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传输问题!!!

楼主(2007-10-08):
在人机下载画面后修改,再传到人机里面后,发现所修改的画面并没有改变,这是为什么?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你确定修改过的画面真的传到GP里了吗?
给你一个办法,你把GP的内存清除掉,再传一次。

网友B:
你在连接好通信,下载时人机应该是自动的把原来的画面删除,不过有的屏是可以部分修改的。如果确定修改好了,可以按照楼上说的把画面内存清除再下载。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我会再试一下的.[/i]

网友C(2007-11-29):
重新传送!

网友D(2008-12-20):
应该把GP的内存清除掉,才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