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I通信问题

楼主(2007-10-08):
PLC和触摸屏用MPI通信,带编程口的总线接头,开始能够通信,但再次加电时不能正常通信,(只可以通信一次),之后就不能再通信了。不知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网友A:
请问:PLC之间的MPI通讯,调用SFC65/66时,若这样编程:
      CALL  "X_SEND"
       REQ    :=M0.0
       CONT   :=TRUE
       DEST_ID:=W#16#4
       REQ_ID :=DW#16#1
       SD     :=P#DB1.DBX 0.0 BYTE 4
       RET_VAL:=MW2
       BUSY   :=M0.1
那么,要不要一直把M0.0、M0.1保持为1呢?还是在OB100 SET为1?还是不用管它,只要其他地方不用这几个字节就行? 另外, CALL "X_RCV" EN_DT :=M0.0 RET_VAL:=MW2 REQ_ID :=dw#16#1 NDA :=M0.1 RD :=P#DB1.DBX 0.0 BYTE 8 在REQ_ID项,我这样填写显示红色,就是错误的。只能先填写MD,然后再把一个数赋给这个MD?

网友A:
另外,S7-200与S7-300调用SFC67/68进行MPI通信时,只能借助于EM277模块?

网友B:
触摸屏软件有问题,

网友C:
解决了?
请说明啊,学习学习啊

楼主:
还有办法解决吗?有没有可能是带编程口的总线连接器的问题呢?如何判断它的好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