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找不到

楼主(2007-10-09):
我用mcgs脚本函数!TransToUSB,但是不能通过检查,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如:!TransToUSB("Data4",InputSTime,InputETime,bianliang1,biangliang2,moshi,qita)
!TransToUSB
功能:将XXX组对象的存盘数据导出到"USB HARDDISK"目录下,保存为“XXX.cvs”文件
参数:
字符型:要导出的组对象名称(或“MCGS_ALARM”)
字符型:要导出的历史数据的开始时间,格式:YYYY-MM-DD HH:MM:SS
字符型:要导出的历史数据的结束时间,格式:YYYY-MM-DD HH:MM:SS
导出状态变量1(开关量):输出导出状态。
    正常导出时输出当前已经导出的记录条数减1的值。
    正常导出存盘后输出当前已经导出的记录条数。
    当创建导出文件“XXX.cvs”失败时输出-1。(请检查下位机是否正常插入了U盘)
    当前没有记录可导出时输出-2。(请检查对应的组对象是否有存盘信息,或者开始时间结束时间是否设置正确)
    导出过程中出现未知数据类型时输出-3。(不应该出现)
    导出过程中出现文件操作异常时输出-4。(请检查U盘容量是否足够。)
导出状态变量2(开关量):输出导出总条数
    (注)当在正常导出过程中(此时总条数的值>=0),用户如果将此变量设置为负数,将取消当前的导出操作。
转出模式(开关量):保留
其他参数(字符型):保留

返回值=0:参数没有错误;1:第一个参数错误。(请检查是否组对象名称,或“MCGS_ALARM”)
2:时间参数格式错误。
3:状态变量的类型错误。(两个变量都必须是开关量)

模拟环境下是拷贝保存到D:\MCGSE\Program下XXX.csv的文件。

楼主:
谢谢,可是是无法通过组态检查,说这个函数未知

网友A:
这个函数是嵌入版6.2(03.0001)的函数。之前的软件版本没有该函数。嵌入版6.2(03.0001)软件是2007年10月8号发布的。我估计您是用6.2(01)的软件打开的6.2(03)的工程出现这样的错误。

网友B(2013-09-07):
同样的问题,想吧历史报警记录给导出来,求高手

网友C:
我也在找答案。。。。。。。

网友(2014-06-07):
是的,没有通过检查。显示“!TransToUsb”...括号不配对!

网友:
同样的问题,显示:!TransToUSB……括号不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