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咨询

楼主(2007-10-09):
大家好,我第一次接触AB PLC,有这样一个要求:
输入点数:开关量18个
模拟量1个
输出点数:32点(24点脉冲)
太网通讯接口连接上位机
请问大家,选什么型号的PLC好呢? 另外AB PLC 主要有几个系列,小中大型的型号是什么呢?
谢谢!

网友A:
有miclogix clx slc500等

网友B:
MicroLogix1100應該可以

网友C:
大型:PLC-5(已停产)、controllogix系列
中型:SLC500、COMPACT系列
小型:miclogix系列

网友D:
用1747-PIC和SLC-L511通讯时需要怎么设置呀,选择什么方式请指导

网友E:
给你配置一下吧!

网友E:
1764-24BWA     1      个
1764-LRP       1      个
1769-IQ16       1      个
1769-OB16       2      个
1769-IF8       1      个
1769-ECR       1      个
1761-NET-ENI   1      个

网友F:
北京新航智的DCS不错!

网友E:
这个系统用DCS也太大材小用了吧

网友G(2011-02-04):
咨询AB plc  L61,主备站不能冗余:主站 CNBR显示PWDS      ENBT显示PWNS

备站CNBR显示CMPT     ENBT显示!CPT

主站与备站的槽号都一样,设置也一样,手动在RSLINX里手动切换了还是不行,请大侠指点

网友H:
07年的贴子又被翻出来?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