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KS系统安装问题?

楼主(2007-10-09):
我想学习PKS系统。我公司现有一套PKS系统及操作站,可由于操作站要使用所以不能随便动。因此我想在普通笔记本上按装她的系统。但不知可不可以,如果可以应该按那个顺序来安装呢!
软件方面都很齐全。

网友A:
等待答案。

网友B:
何不装DEMO系统学习呢?

网友C:
单装一台  没多大用啊   仿真还要一台电脑

网友C:
1. win2000server安装,要求是sp4版的操作系统,至少需要sp2
2. dell机驱动安装,主要是显卡驱动
3. 安装IE6.0SP1版
4. 设置IE浏览器,通过LAN进行自动连接
5. 设置本机IP地址及默认网关,无论是否联网
6. 创建ps_user用户,赋予其最高administrator权限
7. 重新启动机器,以ps_user用户身份登录系统
8. 放入PKS R201 BASE盘,开始安装
9. 按照提示逐步插入support盘,base盘, knowledge build盘以及application盘进行安装
10. 安装完成后重新启动系统
11. 打开PKS的station界面创建ps_user用户,赋予mngr 255级权限
12. 到此为止,PKS系统内部所有软件已能正常使用
13. 如果本机装有PCIC卡,则需使用application盘完成驱动安装
14. 本机与C200控制器相连后,还需进行网络设置
15. 通过RSlink创建1784PCIC驱动,非冗余系统地址设为24
16. 然后在windows运行窗口,输入ntools -c –u –pg进入network tools界面,进行控制器参数和网卡的版本下载,需要更新的文件包括2MnBtPcic3x.nvs、cpmboot.pcm、cee50.pcm、seriesD_CNI.nvs
17. 如果控制器的模拟画面显示无红色报警,均为绿色状态,则说明系统可以与C200控制器进行正常通讯
18. 安装过程全部完成

网友C:
系统会有几次重启 按照提示做就行了

网友A:
要是以前有高阳先生的指点就好了。

网友A:
请问DEMO系统哪里可以找到啊?能完全模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