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进油,伺服控制器提示"旋转变压器没连接"?有直接关系吗?

楼主(2007-10-09):
   我公司有几台伺服电机都出现同样的问题:
     电机,ABB伺服电机,伺服控制器ABB的BHL
    今年陆续出现3台电机发生这样的情况:伺服控制器ABB的BHL报警指示灯提示"RESELOVER NOT CONNECT"
   实际上旋转变压器从未拆过,原来也一直正常的,就突然出现这样的情况,经测量旋转变压器与控制器间的连线,都连通的,接头也没松过,ABB的接头很牢,想旋松都不容易.所以连接松动没有可能.
   拆开伺服电机接线盒,发现沿电机3相线都有润滑油悬挂,明显润滑油经过机封漏到电机然后流到接线盒.但是旋转变压器一侧很干燥也很干净.
  可上面的报出的故障却让人费解,电机进油会烧坏伺服电机吗,会影响旋转变压器吗?

网友A:
伺服断开里进油进水总不是什么好事情。想确认旋变是否正常,建议想办法为旋变的激励线圈供激励信号,再转动电机轴,用示波器查看回馈正余弦信号,看看其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B(2008-09-04):
可以单独给编码器供电试下看编码器是否真的有问题

网友C:
当然会损坏电机,年初我们维修过一例类似情况,当我们拆开电机发现由于电机进油,导致转子旋转阻力加大,私服器就出现过载,即使有时间不带负载也报过载,实际上就是把电子拆开清理一下,然后检测一下编码器是否有损坏,如果没有安装好就可以了,但是私服马达的安装是个技术活,安装不好直接影响使用,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帮你维修,维修价格很合理,保修期为一年,跟新的一样,有需要联系我,在深圳  崔生 13554928277